Lenovo B460进水机-开机即反复断电重启

楼主(2013-10-14):
机 型:LENOVO B460
故障现象:开机即反复断电重启
原因及检修:进水机,C壳左下部位的“∏”形状黑色海绵吸水导致R376.C495腐蚀开路。
                  更换R376 :249K,C495:1U/50V并将C壳左下部位的“∏”形海绵撕掉。
                  开机拷机正常。

网友:
运气好啊 很多进水直接少ic

网友:
只烧了2个电阻那不是又赚到了

网友:
学习了

天意wx -6 严禁灌水

网友:
楼主运气这么好 有找钱钱了

网友:
我的小伙伴们都惊呆了,上次一个联想e430   , i5的    就是从键盘进了点水,主板基本腐蚀大部分,就换板吧  ,换回来后cpu又点不亮,原来肯爹的联想这系列,主板一烧百分之90烧u      ,全换下来,再加钱都可以换个新机了

网友:
这个机器还真是问题多,也修过几台!

网友:
这个掉电可能是3v,带不去负载直接拉低照成

网友:
这可不是进水原因,而是C壳上的黑海绵腐蚀的.修了好几台了,好像也是通病! 建议把上面的海绵撕一半下来.不然以后还会被腐蚀!

网友:
同意楼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