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時鐘IC代換問題

楼主(2013-10-14):
請教時鐘IC代換問題,ICS 9LPR363EGLF可以用ICS 9LPR363DGLF代換嗎?
ASUS F83V ICS 9LPR363EGLF PIN10 CLK_EN信號為0V,拆掉  ICS 9LPR363EGLF 後  CLK_EN恢復 3V,懷疑是9LPR363EGLF不良,因為沒有此IC用9LPR363DGLF代換 PIN10還是0V

网友:
这样说很笼统的,最好找两个芯片PDF资料对下引脚定义,一样才能换。

网友:
脚的定义必须一样,型号差不多就能换的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