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们帮帮忙 E40 AMD 独立显卡旁边的元件

楼主(2013-10-14):
求兄弟帮我看看这E40有没掉件。拆显卡的时候芯片掉在右下角位置。有板子的兄弟帮看看右下角那3个点跟中间下面的2个点有没元件的,谢谢!!!!!在线等

网友:
上淘宝要大图

网友:
到淘宝,叫卖家给你拍一个图片好了

网友:
找个料板。。

网友:
到淘宝叫店家给你拍张

网友:
淘宝上有图

网友:
看不清啊

网友:
这个可以查图纸看看嘛。

网友:
谢谢各位。没有掉件。以后大家缺件的可以对这个图

网友:
这个搞了半天多。晕。刚开始时更换北桥0752001的。结果显卡爆珠。显卡拆下来手抖了下。掉在上面了。取出来的时候。显卡已经变形。更换了个显卡。外接花屏。直接重铸上面那个靠近北桥的那粒显存。这次运气不错。直接OK

网友:
找不到图纸吗?

网友:
看来以后动手前拍个高清图很有必要哟。哈哈

网友:
手抖了下.人才啊

网友:
看来BGA之前拍照的好习惯要养成啊

网友:
LZ精神抖擞啊哈。。。。搞定收工。。。

网友:
BGA动手之前拍照真是个好办法,要不然以后真遇到这样的事还真有点麻烦,呵。。。

网友:
谢谢分享,以后BGA前一定拍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