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命啊!

楼主(2013-10-14):
今天接到客护一台明基显示器!现象为屏幕的上4/1与下面的4/3不同步!4/1比较慢2秒时间!拆开后检查电源驱动都是OK的!(用通用电源驱动都试过!)确定是屏电路或者屏问题!但没检测到那里坏!灯管是好的!只听到屏电路上有很明显的响声!请各位师傅给个思路?

网友:
放弃修下一个吧,

网友:
亲,上面又没线圈的,怎么会响呢,莫不是是屏电路下面的灯管再响?

网友:
灯管都测试过了没问题呀?严重灌水呀3楼?

网友:
屏挂了,戳戳能好就好不能好就没必要了

网友:
放弃吧 ,【屏的问题,赶集修下一个 别耽误时间

网友A:
依旧灯管问题可能大,测试灯管正常?怎么测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依旧灯管问题可能大,测试灯管正常?怎么测试的?

用测灯管的高压条!并且把灯管拆出来测了一边!因为有响声!但绝对不是灯管的问题

网友:
是不是屏灯管漏电

网友:
明显和灯管无关,是屏逻辑板的问题,这个除了专业修屏,基本没人废这劲,兄弟,放弃吧

网友:
会不会两根灯管 产生了共鸣  才响的

网友:
放弃吧 玻璃面板的问题.没专业的技术和设备修不了的

网友:
查逻辑板看看,没问题就是屏了

网友:
仔细听是屏电路上的问题{有响声}电感我都换过了!还是响!是屏电路的芯片的问题吗????????

网友:
接地不良有可能出现类似故障,把原稿压板停电,听听{有响声}?

外加光源看看图像是否正常?

确定故障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