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BG1(65W)

楼主(2013-10-14):
我有一台神州HA-BG1(65W)主板现在是不触发,POWER ON 有5V电压
请教
不触发

网友:
如果没图可以测南桥电压 换IO 晶振试

网友:
查VCCRTC RTCRST# 3VSB 32K RSMRST# 然后在从开关针跑IO 跑IO到南桥 在查PSON
基本的条件 如果都满足 在看看有没有发烫的原件 短路造成的

网友:
兄弟 能把你手头上的神舟HA-BG1的集成网卡型号给我说一下吗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