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普生LQ-690K 打印一半会跳格,后面的就打不完了。

楼主(2013-10-14):
爱普生LQ-690K 打印机  打印跳格, 后面的测试页就打不完了。打了自检,似乎不是设置的问题,哪位高手帮帮忙。

网友:
面板上的切纸/存折灯是否是点亮状态,如果是改为熄灭状态. 步骤:关闭电源重新打开,然后按下速度键,把切纸/存折灯调灭之后,再打印测试页。

网友:
查查传感器

网友A:
驱动里选的是哪种纸?

网友:
引用 网友A:
驱动里选的是哪种纸?

A4纸    已经解决了,  把打印头取下来在安上去就打印正常了,

网友:
修东西确实是欲速则不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