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0 所有USB口不能用维修

楼主(2013-10-14):
CQ40  所有USB口不能用,  有5伏供电,对地也没短路,鼠标插进去灯都不亮,如何维修。

网友:
换南桥,USB全部通南桥,换个试试

网友A:
灯都不亮?????有5V供电灯应该亮才对。你先把灯整亮了再整桥吧~

网友:
测一下   对地阻值正常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灯都不亮?????有5V供电灯应该亮才对。你先把灯整亮了再整桥吧~

确实不亮啊有5伏啊

网友:
通往南桥的数据线

网友:
先查下是不是供电不足!不行再换桥

网友:
英特尔还是AMD平台啊

网友:
有5V灯不亮,换个鼠标试试

网友:
bios恢复出厂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