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ad1求赐教

楼主(2013-10-14):
ipad1  背光不亮,望哪位大神指点迷津,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
能够说清楚点吗,大多主板问题,拆开看看把

网友:
屏这些都换了试过了,确定是主板的问题,固件是保险之类的小管子坏了,但实在毫无头绪。所以前来求助!

网友A:
你不会测量保险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不会测量保险吗

我没图纸啊

网友:
那只能挨个测量了

网友:
ipad1图纸论坛有的 自己找找 比较详细的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