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看这是不是网卡芯片,有无必要吹下一试

楼主(2013-10-14):
C
富士通老东西C1211D,雷击网口进线烧断,无待机,按开关指示灯不亮,若带“?”号的那块是网卡芯片,能否用对付台式机办法,把它吹下一试?

网友:
这个可以有,吹下来看看吧,你也可以查查图纸。

网友:
小心吹坏了

网友:
是网卡芯片,可以吹下来再测

网友:
芯片坏了...百M的网卡

网友:
没遇到 不知道哦

网友:
吹下来。如果坏了换个USB的

网友:
最好吹掉。。

网友:
吹下来吧,装上就麻烦了,装个USB

网友:
看看图纸是不是网卡,是果断干掉

网友:
笔记本不都有无线网卡吗。。干嘛要买个USB的。。客户买个路由器贵点可以多赚点。

网友:
是那个东东哦,吹掉再看看。。。

网友:
笔记本不都有无线网卡吗

网友:
无待机可能坏的比较多,网卡先干掉在说i

网友:
网卡芯片..

网友:
是网卡的,把它先吹下来。要是还不亮南桥应该也完了

网友:
BAIDU一下就清楚了

网友:
你这个网卡吹下来要植球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