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城
ONDA A770不跑碼复位灯不断闪烁

楼主(2013-10-14):
ONDA A770不跑碼复位灯不断闪烁 供电正常 BGA南桥无用 后又BGA北桥 还是 无用 求解!!!

网友:
换cpu试过没?

网友:
无复位,不跑玛,南桥加IO

网友:
无复位,找复位。

网友:
我怀疑 复位灯一闪一闪,很可能是南桥有问题,还有就是技嘉主板有时坏COM口芯片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