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花屏,哪里的问题可能性大一些?

楼主(2013-10-14):
老神舟笔记本一台,以前都挺好的,有一段时间没用,现在开机后不定时花屏死机,不是系统的问题,有时还没进系统就花屏.原配双通道内存,拔掉一条后,情况稍微好一点,怀疑是主板供电的问题,想下载8258DV的电路图看看,可惜没有积分.各位怎么看?

网友:
花屏一般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晕,发错地方了,怎么移到硬件板块?

网友:
显卡问题比较多

网友:
都没折腾过显卡,大家都不认为是主板供电的问题?

网友:
显卡,屏线,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电路,不会造成电脑死机吧.....

这倒不会 你说花屏 怎么扯上死机

网友:
花屏同时死机

网友:
xianka ..下载分慢慢就有了,多回帖

网友:
花屏一般不是显卡就是内存.或者驱动有问题了

网友:
cpu供电问题也会花屏

网友:
花屏一般不是显卡就是内存

网友:
外接显示器看还花不花屏,屏线换个好的看看。

网友:
很不错的很不错的

网友:
显卡,接外接显示看下不就清楚了

网友:
一般都是显卡芯片脱焊

网友:
神州最大的问题就是散热,你那台基本可以放弃了,BGA也做不好,只能缓解
清理下灰尘和在显卡上面加个铜片都可以缓解,一玩游戏又88了

网友(2013-11-15):
显卡几率大

网友:
看下内存条,一般都是

网友:
屏线也有影响

网友:
换个频线,不好加焊显卡

网友:
和供电90%都没有关系 这种花屏多数是显卡或者桥的问题

网友:
可能是内存有问题

网友:
还是显卡大点,排线接触不好也有可能

网友(2013-12-15):
显卡故障的最多这个问题笔记本上如果用独立显卡的最多这个问题的

网友:
显卡,内存都有可能

网友:
看你的本本是独显还是集显的,独显的就加焊下显卡,集显就加焊下北桥.

网友:
花屏我十有八九都是清洁屏线或者加焊显卡就搞定了····

网友:
显卡问题及内存部分产生花屏的机率比较大(显卡有可能虚焊,内存或内存槽有问题)

网友:
有可能内存供电有问题 建议下个电路图

网友:
90%是显卡的问题。重新做BGA吧。

网友:
什么可能都有

网友:
显卡或是内存问题可能大一些。

网友:
换屏线,先看看吧

网友:
显卡,虚焊,

网友:
先从简单的开始。。。从新更新一下驱动吧。。

网友:
外接显示器试一下,看花屏不?

网友: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不好玩来的

网友:
显卡机率最大

网友:
先从简单的入手。把内存全都换掉。不行的话在去查一下屏线。最后考虑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