蛋疼的HP DV2000、MAX8743不出供电

楼主(2013-10-14):
机型:HP DV2000
版号:06230-5
故障:MAX8743不出供电
结构:HBM+945PM+630显卡

开机电流0.3不动、量各大电感发现L26、L27无电压、此电压由MA8743产生、4脚V+  19V、21脚VDD  5V、22脚VCC  5V、11脚ON1   3.3V、12脚ON2   3.3V、10脚REF  2.6V、25脚BST1  4.6V、19脚BST2   4.6V

以上来看工作条件基本上满足了、两组供电的滤波电容和上下管都换过了还是不出电压、无意间用洗板水擦了一下8743那里开机电流上去了并且也显了、可过了5分钟以后故障依旧、芯片换了4个了、能显的时候发现BST自举升压电压有变化、能显的时候是6V、不出电压的时候是4.6V、D17、C352、C338都换过了可还是一样只能用5分钟就不行了、R221和R456俩个电阻板上没有用料是直通、每次只要用洗板水擦一下就会好、可用不了多久就不行了、现在已经没辙了、有遇到类似问题的朋友麻烦你们给点意见

在线等。。。。。。。。。。。。

================ 分 割 线 =================

此机以解决
看了一下MAX8743手册发现供电已经满足了、芯片分为三部分:供电、设定、反馈
既然这个供电满足了那我就查查设定、OVP、UVP、OCP、ILIM
OVP是过压保护
UVP是欠压保护
OCP是过流保护
ILIM负载电流设定

前面的几个都正常、但查到ILIM的时候发现不正常、没有电压、正常应该是5V通过两个电阻分压的得来、可我量R212的时候两边都没有电压、问题已经出现、主板断线导致5V没有、直接飞线解决问题

网友:
换了MAX8743  OK

mjnbalj23 -10 严禁灌水
LQW520 -10 要灌水到别处去

网友:
  我觉得应该查激放电压,因为你在不亮的时候就是4.6v亮的时候6v   问题在这的可能性很高  源着这个电路查查看  因为你改搞的都搞了   还有你擦洗板水那个地方  洗板水是不导电的   所以这里实在理解不透  有什么结果请楼主告诉一下

网友:
你这个有示波器的话应该好办的。看哈通电一瞬间上管驱动有无波形输出。就可以判断是芯片本身问题还是芯片保护。没有的话,只能去查查激放了。

网友A:
不是激放的问题、没有示波器的确很吃力、但因为太穷买不起没有办法、只能硬拼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激放的问题、没有示波器的确很吃力、但因为太穷买不起没有办法、只能硬拼

那只能去翻芯片PDF手册查过流,过压之类的保护和外围电路元件咯。其他的暂时没有考虑到

网友:
主板断线一般什么情况下出现。

网友B:
其实有的时候   客户不催冷静的给点时间是可以修出更多的东西的!  我要向你学习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有的时候   客户不催冷静的给点时间是可以修出更多的东西的!  我要向你学习啊!

说的没错、好多机子需要时间去修的、要是急那就只能放弃、急解决不了问题不说还容易把故障扩大、搞维修的不能急

网友:
同感!搞维修就得有耐心、细心、慢慢钻研吧!

网友:
楼主的维修精神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