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24Z触发电流0.19A掉电重启维修一例

楼主(2013-10-14):
昨天接手一片板号为H24Z板,接上可调电源自动开机
电流上升到0.19A时掉电重启,如此反复。
没有找到H24Z图纸,只找到点位图
观察电源管理芯片和EC为MAX17033GTL、EC ITE8512
就找了华硕的F83VF作参考,F83VF电源管理和EC也是这两个芯片。
之前没有修过类似问题
就根据F83VF的时序图和H24Z点位图量各供电输出端的电压,发现+3VS+5VS只有0.V+12VS直接为OV。特别是+12VS直接为OV,很不正常
先从+12VS开始查,相差太远了,当时想着可能有元件直接击穿对地短路,这样查找方便.
打开F83VF图,找到+12VS供电部分,如下图

依据参考图纸F83VF和点位图找到与实板中对应的复合管参考图纸为Q9107,只有一个;
H24Z点位图上为Q8901Q8903两个。以下电路分析以参考图纸来进行,从参考图到实物元件过程就不做详细介绍。

从图纸上看出+12VS是通过+12VSUS转换而来,万用表量测Q9107 3脚有12V电压
2脚有3.3V电压,正常。只有4脚电压为OV。从所测得电压分析下管应该是导通的
从其它料板上找到相同组合的复合管代换后,开机可调电源电流跑到0.9A,装机后开机神舟的Logo就出来了。
整个的维修过程花了我整整三个多小时,主要的时间用在从参考图上的元件到实板元件
再就是找到相对应的复合管代换,时间上浪费真心伤不起!
不过在论坛上逛没有积分和级别不够更让人伤不起啊

网友:
又只有最后一张显示,我的图片呢?
哪位大神能不能说下这是怎么一回事,我总共附了4张图片

看来只有一张一张的补上

网友:
不好意思,补上图片

网友:
对新手很复杂不过学习了

网友:
这个复合管很容易坏 不只是你这一款   华硕的机子上有些就爱坏这个管!

网友:
华硕的机器很难找到图纸,而且没点位很难修,坑爹啊……

网友:
我的也是这个问题  是好是坏的  头疼

网友:
LZ能不能这个图纸传上来?我想下载 来研究下12v是怎么来的,是用来干嘛的!!!谢谢!!

网友A(2013-11-13):
我没有H24Z的原图,只有拿f83vf参考
刚才看了一下你要查的电压:
+12VUSUS是+5V自举升压而来
+12VS是+12VSUS转换而来,SUSB#_PWR信号为高电位时,
+12V也是+12VSUS转换而来,SUSC#_PWR信号为高电位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没有H24Z的原图,只有拿f83vf参考
刚才看了一下你要查的电压:
+12VUSUS是+5V自举升压而来

呵呵,多谢了,哥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