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50独显无待机

楼主(2013-10-14):
手里一台联想Y450插上电源按开机键没有反应,待机电流为0,拆开机器,测量为能发现异常点,机器未摔,未进水,测量电流口19v输入有,经过保护隔离管后就没有电压了,V+直接跳过保护隔离,可以开机,正常点亮,很少遇到遮掩问题,求高手帮忙探讨下,指点指点,谢谢了

网友:
请高手帮忙指点下,谢谢了

网友:
检测下保护隔离电路么

网友:
有问题先自己检查一遍找到大概的位置

网友:
待机芯片,电源部分

网友:
检查一下待机芯片 和保护隔离电路  看看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没有保护隔离

网友:
请大家帮我分析下,现在是19经过PQ3就没有输出了,PL1上没有电压,电源V+直接急 PL1处就可以正常开机了,现在不知道如何下手了请高手指点下,谢谢了,小弟万分感激

KL1 CHARGER_20090216-PM.pdf

网友:
不好意思,发错了

网友:
保护隔离电路部分没起作用啊 直接修修保护隔离线路的控制部分

网友:
这是电路图,请帮我看看

KL1 CHARGER_20090216-PM.pdf

网友:
怎么回事,发的电路图,不好意思啊

网友:
期待高手解决

网友:
现在8731 22脚DC IN有19v   2脚 ACIN  只有1.5V   13脚 AC0K 无电压,我想应该是13脚 没有AC ok信号输出,导致PQ3 无法导通  ,另外请教下 电路图里的pr6 是个什么东西,看是像个普通电阻,但在图纸中为什么这样标,是起到什么作用的,好像给8731检测什么信号的

网友:
没过保隔直接短接OK

网友:
你这个板绝对后级短路了,联想的板就这样

网友:
LZ你发的图也太小了, 你发图纸,我还浪费了5分下载..........

网友:
其他都不用先管, ACOK没有出来, PQ8没有导通, 找ACOK来源先啊

网友:
那就直接导通呗,之前我遇到一台G450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