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网卡驱动

楼主(2013-10-14):
请问哪个有USB网卡的驱动

网友:
因为芯片不同驱动不一样.应该把USB网卡芯片或型号报上.大家才能把驱动上存.

网友:
用驱动精灵啊, 万能的

网友:
百度下  应该有

网友:
楼上正解楼上正解楼上正解

网友:
看看型号,有的没有win7驱动。

网友:
用软件识别到,就在网上下载吧

网友:
我现在用的就是USB网卡,你要的是那一个?
还有呀,一般你可以看看你的网卡品牌和型号,直接到官网下。
如果确实搞不清品牌和型号,那就想办法找到里面的芯片,再找这芯片的官网。
一般这样都可以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