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奇怪问题

楼主(2013-10-14):
显示器有时候开机烧几个小时就黑了  把视频线拨了后显示器显示无信号 可是把视频线上好就没有了  可是不亮

网友:
不算奇怪问题,是什么牌子的

网友:
换掉驱动板接口傍的小三极管看看

网友:
开机烧几个小时肯定就黑.否则烧成白灰了

网友:
坏了~~~CRT的???

网友:
应该是显示器接口的问题吧

网友:
问题没交待清楚,你的意思你的显示器在这种情况一直可以用么?

网友:
个人觉得不应该是显示器问题,应该是VGA接口

网友:
把显示器拆开看看。用表量下会有发现的。

网友:
看看电容有没有异常

网友:
把显示器拆开看看。用表量下会有发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