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电源板问题

楼主(2013-10-14):
我们在维修中可能会遇到电源板接主板5V和12V就抖动的问题,可以肯定是电源板带负载能力差,这个问题我已经遇到很多了,也更换过不少东西几乎解决不了,一直想解决,还请高手指点指点,今天又遇到一台本来是电容鼓包的,结果全部换掉,一接主板就抖动,解决不了,

网友:
你要先判断是前级还是后级引起的了

网友:
我也有一台是AOC19的,也是电压不稳定,空载也一样,不知什么问题?IC是用LD7552

网友:
我也修过,有的换光耦和431,有的换5V电压电容,还有的换贴片电容,都修好了,但这个还是不行。板号:715G2510-1-4 VER:B

网友:
实在不行就把电源那块的原件全部测量一遍,基本都能找到问题。这种修不好的很少

网友A:
我遇到这个问题换过431,光耦,后级电解电容,测量电源块供电12V电压也抖动,电容更换过,外围贴片电容什么的都换过,基本解决不了这个问题,里面还有吱吱的声音

网友:
换板吧时间就是金钱

网友(2014-06-25):
引用 网友A:
我遇到这个问题换过431,光耦,后级电解电容,测量电源块供电12V电压也抖动,电容更换过,外围贴片电容什么 ...

不会是开关管有问题,,有换过吗

网友:
重点的那个有问题的元件还没有换到。 如八脚供电芯片及芯片周边的电阻电容二级管等。还有就是开关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