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请教小伙伴们

楼主(2013-10-14):
场效管 和三极管怎么测量

网友:
沙发

□大□东 -5 严禁灌水
Rngon -6 严禁灌水

网友:
一般看到绝大多是都是N沟道场管 黑接D,红S  有500左右的值  反过来应该是1  同时G和S质检不能短路  三极管 按BCE的顺序 红接B 黑接C E 有一组值的是NPN  反过来黑接B 红接E C有一组值的是pnp

网友:
我维修过程中,用一笔接地另一笔测量MOS管S脚,接地为下管,不接地带阻值为上管,主板内存。北桥、CPU供电此方法可以快速判断是上管坏还是下管坏。代换尽量找功能一样的MOS管换上即可。多数下管接近短路但值在10以上一般都没问题,下管D级没电压或电压不够,测下管或是上管的G脚线路通向的运算管或管理换掉一般都可以解决问题,但有些不一样有些会是双向供电。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