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隔离保护电路

楼主(2013-10-14):
请教各位师傅   隔离保护电路在电路图中怎么查找  有一些输入DC或DCIN或DC-IN很快就找到了   但是有大部分搜不到   或者搜到了  看起来不齐全  比较分散    请教各位大师傅   小弟英文不好  只有来像各位大师傅讨教了

网友:
晕,可以看得出楼主是个刚入门新人啊,保护隔离电路就在主板主供电那页,一般是在左上边,接直流电源19V那里输入,有两个MOS管的啊,管子下面就是了。哈哈

网友:
一般输入DCIN.ACIN.ACOKACOFF等

网友A:
上管上的输入电压都是从隔离保护的公共端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管上的输入电压都是从隔离保护的公共端来的……

   这是我是知道的哦    就是不知道要怎么去找这个点

网友:
多看图纸,看点去钻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