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米网线电阻12.7正常吗?

楼主(2013-10-14):
(图片)

网友:
不对,应该是13*2=26
我把一头相连了,测试的另外一头

网友:
楼主那里风景不错啊,阻值是正常的,只能说你那网线不是很好,传输速度会比那好网线稍慢,网线阻值越大,对数据的阻碍越大,所以说还是用好网线

网友:
我觉得不正常,一般无氧铜超五类的网线305米,按楼主这样的量法,电阻应该在100-120欧姆左右,您算算您这应该是多少?

网友(点评):
一米网线0.3

网友A:
现在市场的网线质量让你相信的,上次我看到一种网线差到颜色都分不清楚,铜丝细可伶。

网友:
表笔也有数欧得接触电阻,先测你你表笔得接触电阻,相减下,

网友(点评):
0.3

网友:
错了,应该单线的阻值是13/2=6.5,楼主这是哪里的风景呀

网友:
楼主你的网线不会是铁加铝线吧。

网友:
网线的质量不好不正常

网友:
正常,只能说网线质量不什么样,不能拉太远的距离!

网友:
不正常。没那么大阻值!

网友:
楼主是不是拿网线做监控线啊,是的话就不行的了,

网友:
直流环阻:≤85Ω/km

这是最好的线了

网友:
风景正常,网线不正常,怀疑万用表接触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市场的网线质量让你相信的,上次我看到一种网线差到颜色都分不清楚,铜丝细可伶。

太便宜的是铝线,太长了就不太好用

网友:
这个,还没有量过呢。学习

网友:
这尼玛网线的用铜量真够抠的,电阻这么大。
请原谅我爆粗口,主要忍不住。

网友:
阻值不对啊,除非是很差的网线

网友:
买根好一点的吧,风景很好哦!

网友(2014-07-17):
谁有f420s 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