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17寸液晶显示器维修?

楼主(2013-10-14):
AOC 17液晶显示器可以正常用一段时间后屏幕黑一下又会正常了,再继续使用一段时间又会再黑一下再亮,
高压板电容基本上都换新了不知道问题所在,请大侠指点?

网友:
电感开焊的不少

网友:
电感  高压包虚焊,测测各处电压

网友:
查电感是不是有虚焊

网友:
有可能灯管开焊,接触不良

网友:
300V大电容换了没

网友:
先看看是不是负载出现问题?要是正常就改高压条

网友:
我这里也有个AOC22的 有时动一下VGA线会黑屏一下  看看对你有帮助没

网友:
你要测试是高压问题,还是灯管问题  在进行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