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20外接缺色维修

楼主(2013-10-14):
今天接一客户DELL 1420说机器是好的就是外接不清楚,自己亲自试了一下,是外接显视器缺色,屏幕发绿。而且客户要求一定要修好,于是报价留机。维修之前先说一下缺色的原因,一般缺色和R G B三基色有关,及三基色是否断线。也可能是线路中的电阻及显卡芯片本身问题。快速拆机取出主板,这机器VGA是有小板的,首先量一下VGA接口处的R G B的对地阻值,对应的是7.2欧、75欧、75欧,于是问题锁定在三基色中的红色,再打开图纸找到主板与VGA小板的接口处,如图1: 查CON2接口处的13、15、17脚的对地阻值,也是7.2欧、75欧、75欧,查VGA_RED来源,来到了图纸的22页,如图2: 取下R452量其阻值为150欧,说明电阻没变质。再查VGA_RED的来源,该线路进了显卡芯片,如图3: 于是更换显卡芯片,接电测试正常。

网友:
G86-603显卡门,这种机器修的就比较爽,价格也比较好。

网友:
630显卡应该事前用烘枪吹一下看看。

网友:
这种情况光加焊显没用,多半要换芯片

网友:
显卡门的就怎么劳心

网友:
显卡的通病,一般基本不需要测量。

网友:
一般电路和电阻没有事基本锁定显卡,而且这个型号的显卡问题多了去!

网友:
显卡重植下一般还可以用。

网友:
一看8400显卡基本是 加焊,或更换

网友:
不错。顶一下。顺便问问,怎样找到对应的主板电路图的。

网友:
声明一下,先前我做过显卡的,一样的问题,所以才换的。

网友:
1420修过好几次了,加焊之后坚持不了多长时间,还是换了比较省心。

网友:
虽然是显卡门机器,但是换显卡前在板子上量一量,对应电路图确认一线肯定是没有坏处的

网友(2014-07-15):
我的是集显的怎么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