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70进水EC附近掉件,请手边有这个板的朋友帮忙

楼主(2013-10-14):
接联想g470,板号LA-6751P,没有点位,进水掉件,请手边有这个板的朋友帮忙,看下EC的外围用红圈标注的地方,有没有件,如果有,阻值是多大的,谢谢了。

网友:
明天给你拍张照片  哥们你等着吧

网友:
对着图纸跑跑线路

网友:
有图纸 的话 顺着图纸找一下就知道有没有了哦

网友:
我怎么记得EC-BIOS那个8脚上面有料呢

网友:
哥们有图纸和点位图吧

网友:
楼主你要把位标告诉我们吧

网友:
接到一台可触发不亮的。。。怀疑桥坏了,供电都出来了,也没啥掉件

网友:
D29旁边的那个是2.2k的电阻  l44旁边少个电容  bios第8脚 上方少个电容,别的就没什么了

网友:
都是些大侠哦,,挺有心的   以后我也大力支持!

网友:
我也要这个图片啊,谢谢了

网友:
你们都这么多料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