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主板维修一列

楼主(2013-10-14):
前2天接到个板子 原故障是不短的重启,送客走了后装上电源 测试卡 通电 跑马过了LOOG重启之后跑到C3重启,没规律的掉电 重启 甚至没复位。不管了上电测各电压,刚开始测的时候各电压都正常 过一会除桥供电没有其他的都基本正常,起初以为是桥的问题上焊台吹 问题严重了直接不跑马 复位灯常亮,既然有反应那应该就是桥的问题继续接着来 还是不行。怀疑是不是MS-7坏了,没理由没头绪的找板料的换上不行,IO呢?接着换IO,还是不行头大了把它摆一边不管了,先弄其他的 让猪脑清醒清醒再来收拾它。今天没事做 心情大好看到那小样还在我一旁摆着,想着还是把它搞定先吧。
   理清思路 从新确定故障,上电测桥的供电依旧 刚上电 电压正常 1秒后没有了,断电再仔细观察桥供电部分 郁闷发现了新大陆 桥旁边有个电容底部漏液了(心里暗暗窃喜不会就这个电容坏了吧?之前还搞了大半天时间 丢人啊)拆掉换上 问题回到了先前的开机跑马到LOOG掉电 重启。仔细想想加焊了桥就不跑马无复位,换了这电容就回到原始故障了,那说明问题还是出现在了这一块上,应该不是电容就是MOS管了,断电测桥旁边的MOS管和电容 发现有2个MOS管S和D的阻值比较小只有41 还有一个的有400多 管他3 7 21 呢换了在说。KAO结果可想而知一切正常了
不好意思本人菜鸟一名 大字都会几个 总结的不好,我会不学习练习,以后希望可以写出更好的帖子给大家

网友:
主板型号是MS-7131

网友:
很好的维修经历,谢谢分享!

网友A:
之前你就应该好好想想为什么爆电容了,一联想到。。问题就能迎刃而解。。。

网友:
上焊台不取旁边的电容~··小心搞爆炸啊

网友B:
修的好像没思路

网友C:
蒙对的    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的好像没思路

之前都是蒙的 后面才有点点思绪

网友:
引用 网友C:
蒙对的    吧

之前都是蒙的 后面才有点点思绪 可以说全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之前你就应该好好想想为什么爆电容了,一联想到。。问题就能迎刃而解。。。

之前没看到  看到了才有后面的

网友:
这是运气好的结果了。

网友B:
能修好也比较有成就感

网友D:
看来维修思路很重要,差点把问题搞杂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修好也比较有成就感

说的很对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来维修思路很重要,差点把问题搞杂呀.

没把问题旷大 已经不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