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主题 下一主题
IBM SL410K cpu供电芯引起掉电 感觉是通病

楼主(2013-10-14):
   今天接到一个IBM SL410K集显机器 上可调电源开机到0.6就掉电。这个机器掉电的问题多修到好几个了。速度拆机,拆开目测网卡芯片被取了, 网卡接口上面有小电阻烧黑的迹象。别的没发现什么问题,不管那么多了 直接上电测试各个电感电压,开机瞬间测得CPU没供电 其他的电压都正常。断电测试cpu供电芯片6266a旁边贴片电容短路(有两个)。估计芯片挂掉了,直接吹下来再量。不短了,心里暗喜找到问题所在了 又吃票子了。 找一个芯片换上开机,晕 开不了机了。可调电源等一闪一闪的。重新焊一边,还是一样。难道芯片有问题,没办法再换一个吧,开始别人至少能开机的啊。速度换上另外一个芯片,上电oye亮了。感觉拿硬盘插上外接键盘测试一下,又出现一个新的问题,进到滚动条那里机器就死机了????硬盘模式也改了还是不行,难道系统也问题,老办法进WINPE系统引导修复。修复完了 再试进系统新的问题有出现了··机器到滚动条掉电,我晕啊。一下就没着了突然看到CPU芯片5V供电旁边有个150黄色的电容会不会是它引起的?(因为之前遇到多次问题查不到就是它坏求)找了一个330的黑色电容代换,随便把芯片VCC的电容也换了 开机。还是一样??无语了 直接把2bios都刷了还是无果。这种问题难搞啊···没办法先搞别的吧 把好修的先修了。这个放一边了。

网友:
有结果了 我第一时间公布

网友:
机器修好了 没人围观吗? 哎 没人救算了

网友:
修好了通知下,呵呵

网友:
换了第3个6266A 才好了  坑爹啊 现在的芯片

网友:
  加油 现在的芯片 太差劲了 说实话

支持 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