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手几台整机 现象很奇怪开机正常 只要一拍机箱就卡死

楼主(2013-10-14):
   清洗主板插槽 及显卡内存条金手指又可以开机而且拍机箱不会死机          用数天后又出现拍机箱死机的问题 或者点都点不亮        这到底是主板问题还是显卡或者内存    有没有遇到过这种的朋友交流下经验。  qiu机子点不亮清洗金手指或插槽又能亮    用几天又不亮了。。。求指教到底是哪方面的原因 洗耳恭听

网友:
有没有这种经验的朋友

网友:
一般为北桥虚焊造成的,做BGA试试吧

网友A:
拍机箱死机的问题.难道该客户变态.喜欢拍机箱吗.换固态硬盘即可解决此问题.

网友:
同意 你的想法  没事 谁去拍机箱  你跟客户说 你 怎么不用踹呢

网友:
以上可能都有~··动了会坏了有点多~··

网友:
是不是哪里有虚焊的地方

网友:
老是拍机箱,硬盘不坏才怪呢!!!!

网友:
感觉cpu供电,虚汗,硬盘,都有可能引起的,这个不稳定故障谁也没好办法吧

网友:
晕看错了,我以为是拍下巴掌就重启呢。。这个问题我遇到过了,换了电源就OK

网友:
这种怪问题我以前遇到过,你把机箱面板打开,用手敲击ATX电源外壳试下会不会死机,电子产品尤其是电脑,怪问题多的很。换个电源试试,这也是我很久以前碰到的了,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遇到过一例,不过不是死机,而是拍桌子或者机箱自动重新启动,换了电源也不行,直接换板就好了。因为在保 也就没去看什么原因了。

网友:
问题可能是桥虚汗,硬盘问题等,但最大的还是桥的问题,我以前收网吧电脑的时候,有些主板正常运行,用笔轻轻敲一下内存就死机了,问题是板本身的,就这个鸟样

网友:
一个一个换来看嘛

网友:
可能是电源接口的问题换个电源试

网友:
有次sata硬盘的电源插头,裂了条缝,就这样,一碰就死。一直找不到原因,等硬盘坏了,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拍机箱死机的问题.难道该客户变态.喜欢拍机箱吗.换固态硬盘即可解决此问题.

同意 你的想法  没事 谁去拍机箱  你跟客户说 你 怎么不用踹呢

网友:
每个地方插紧一点,该上的螺丝全上了,用脚踹下试试。

网友:
一般是桥的。要加焊了。
就算你不拍它偶尔也会死。

网友:
这种问题只能用排除法

网友:
我也支持换电源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