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AM3的假负载可以用到AM2的板上吗

楼主(2013-10-14):
请问AM3的假负载可以用到AM2的板上吗

网友:
不行的啊,

网友:
不可以  Am2的可以用到AM3

网友:
这个也有个兼容顺序吧,向上或向下,一般买时会有说明的

网友:
最好不要,不然还单独生产干嘛?

网友:
根本就不一样的好不好,AM2的跟940的都不一样了,测试的脚位都不同的,你能装上去测出来也不知道是什么情况啊。

网友:
不行的,完全不一样,最好买一个AM3的吧,也不贵

网友:
AM3的假负载测测几个关键点还是可以的,,比如VDDA,VTT,核心电压,总线电压,系统复位,PG信号还是可以的,其他的估计是有区别的,反正我只有一个AM3的假负载,AMD的板AM2,AM2+,AM3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