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无5VSB电压维修案例分享

楼主(2013-10-14):
本人手里有一ATX电源,故障:通电后短接绿线无任何反应。
分析与动手步骤:
1 首先拆开盖子,发现与待机供电的一个管子炸裂,还好,还能看到型号C3150,保险管破裂,肯定有严重短路。
2那就先查短路,把C3150残骸去除后,用表二极管档从保险后查起,整流桥-》大电容-》其他大三极管均好。
3既然C3150炸,那可能与C3150连接先关元件有关,于是找到一个快速二极管短路,换之。继续排查其他元件没发现异常。
4 查阅C3150相关资料找到用C5027三极管替换,保险管也换之。通电。。。。故障依旧,短接绿线无反应,而且无5VSB待机电压
5于是通电情况下查5VSB变压器输出端午无交流电压,又用二极管度档测试变压器是好的,因为如果短路,可能会继续烧保险。
6故障缩小到初级绕组那边,前面已经排除二极管短路和开路。现在着手排查三极管、电阻,电容优先顺序。
7确实发现与有一C8050三极管开路,另外有一大电阻开路,找到相同型号换之,通电。。风扇呼呼。。。凉快了。。

总结开路故障比较隐蔽,查起确实容易走弯路。短路故障容易排查,但是也一定要完全排除短路情况下通电,否则火花四溅。非常漂亮。另外上图给大家参考。

图1中黄色圈为故障元件,还有一个快速恢复二极管在那大三极管C3150下,不能被拍下。

图二就是换下来的元件,还有个三极管不知道搞拿去了,反正拆下来后也看不清字样了。还有一个快速二极管忘记拍下来了。

网友:
蛋定,楼主这是金 河田的电源吗?经验又增加了哈,这种电源确实是不想修,不过为了学习就另看呵呵

网友A:
没楼主那么有耐心,前天一个一样的拆开没发现明伤就丢了,弱弱问一下,ATX电源是通电跑线吗?

网友: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
有时间 有备料修一下 也不错  卖出也是钱

网友:
看着这个电源眼熟啊,俺 也找出来修一下

网友B:
楼主对电源很熟,羡慕啊,我正在学习,谢谢分享

网友:
这电源看起来做工还可以,也值得修

网友:
我还不熟元件的好坏测试?求指导。。

网友C:
再次引用我的通用图片说明一下,应该是蓝色箭头所指的这些元件损坏了。

网友D:
楼主有没有长城的400W的电源,图纸啊。。。。。。我的烧了电源管理芯片,换后,还是不通电。。。。。检查了MOS管也没问题。。。不知从那下手了。。。。。请指教

网友:
楼主强啊!ATX电源我只能修修简单的。想找些资料学习下

网友:
这种电源比较好修,有好多这样的电源图纸,找一份图纸一般都能修好,学习啦

网友:
有时间有备料修一下换点零花钱,学习了。

网友:
我正在学习,谢谢分享
比较烦人的问题

网友:
不是金河田。是2个字的,忘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楼主那么有耐心,前天一个一样的拆开没发现明伤就丢了,弱弱问一下,ATX电源是通电跑线吗?

对于我来说,维修一定要有耐心,且东西的维修价值不重要,重要的是自己能维修好,别动不动就因为没维修价值而用换的方式维修,这样永远学不好技术。不通电跑线路,这个我不敢,但是可以通电测试关键点电压,一定要注意安全。如果确实怕触电,可以自己买个漏电空开手动搞个组合插板,来保证安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对电源很熟,羡慕啊,我正在学习,谢谢分享

不是很熟,我也是从0开始学修ATX。看过刘坚强ATX视频前68集而已。仅仅如此。你也别急,慢慢来,这个论坛很多实例可以供自己学习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再次引用我的通用图片说明一下,应该是蓝色箭头所指的这些元件损坏了。

对的,先前也以为启动电阻坏了,但是后面测试次级绕组也无电压,就被排除了。

网友:
不是很熟,我也是从0开始学修ATX。看过刘坚强ATX视频前68集而已。仅仅如此。你也别急,慢慢来,这个论坛很多实例可以供自己学习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有没有长城的400W的电源,图纸啊。。。。。。我的烧了电源管理芯片,换后,还是不通电。。。。。检查了 ...

不好意思,没那图纸,首先你要确实次级绕组有没电压输出来决定故障在于高压或低压部分!然后没什么电压输出的相关电路查找分析。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有没有长城的400W的电源,图纸啊。。。。。。我的烧了电源管理芯片,换后,还是不通电。。。。。检查了 ...

什么型号,长城电源5VSB芯片基本是P1014A10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有没有长城的400W的电源,图纸啊。。。。。。我的烧了电源管理芯片,换后,还是不通电。。。。。检查了 ...

我有P1014辅助电源原理图与内部框图和引脚定义图,可惜我今天的图片上传数量超20了.上次修一长城350的电源也是这个芯片坏了,最后找个TYN266换上.并换了一只损坏的反馈绕组到芯片1脚的1N4148二极管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再次引用我的通用图片说明一下,应该是蓝色箭头所指的这些元件损坏了。

我的电源芯片是cdc2921。全部没电输出。2921的一脚有3V。该怎么修?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我的电源芯片是cdc2921。全部没电输出。2921的一脚有3V。该怎么修?

没有这个芯片的资料。但是我觉得凡是用芯片的要搞清引脚的定义才好修,启动电阻、供电脚电压,基准电压,驱动输出电压等都查。还要确定是芯片本身损坏还是外围电路元件损坏。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这个芯片的资料。但是我觉得凡是用芯片的要搞清引脚的定义才好修,启动电阻、供电脚电压,基准电压, ...

芯片资料
百度文库有 啊。我不能发链接

网友:
参考一下,不错的思路

网友:
学习了.一些经验值得学习。

网友:
还可以啦,我都跟着修了几个谢了

网友:
我前些天也修过一块跟LZ一样无5VSB的电源,保险管开路电源短路,查辅助电路发现C5027穿了,用C3866代换,还有附近的保护二极管也穿了一并也换了,测量主电路ok,串灯泡上电,灯泡一闪而灭,短接绿黑线,风扇转了,用电源测试仪测电压ok,完工。

网友(2014-06-28):
我的金河田8197B机箱配套电源在一次插电时烧掉了,尸体留在那里,不会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