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盘的WD 1T硬盘不能格式化问题

楼主(2013-10-14):
我有蓝盘的WD 1T硬盘在高清机里面认不到硬盘,在XP下面就可以认得到,但又不能格式化?请问这个问题如何解决?

网友:
不能格式化提示什么 是无法读写还是保存不了分区列表?

网友:
具体要MHDD检测看看,是不是有很多坏道。

网友:
谢谢指点,后来在磁盘管理器里面格式化了

网友:
用WDR K头K容量!!!!

网友:
谢谢了!楼上的指点

网友:
我的也格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