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R467 装显卡驱动灰屏

楼主(2013-10-14):
今早来了台三星R467的,上可调电源,电流上到0.6几,心中暗笑,看来有是又大电容问题,呵呵、不废话了
、三两下将机子拆开,拆出来后,吓一跳啊、板子一片狼藉,大电容干了,南桥加焊过,显卡加焊过、EC加焊过,CPU供电,3,5V供电芯片也加焊过了,一看心都凉了一半,心想又是一个加焊哥啊、不管那么多了,按照习惯,先量一下个个电压都正常出来了,在量一下主板复位,竟然没有,挺幸运的,呵呵,查了一下时钟芯片的条件,没有开启信号为0V,打开图纸看此信号是有南桥发出来的,果断换了南桥、换后上电电流刷刷的跑到了1.2  几1.3几,不动了,感觉就快亮了,当显卡、心想难道显卡也被别人干坏了?有些不甘心、拿起疯抢吹了一下,接可调电源居然亮了、下决心要把他修好,果断的又换了一个新的显卡上去,本以为这样就OK了没想到装完机子后开机一到LOGO滚动条就灰屏了,像是有背光无图像的那种、进入安全模式就禁用显卡驱动就可以正常进系统,重新装个系统,装过驱动,故障依旧进系统就灰屏、有没有人遇到这样的情况啊、请高手指点、先谢了、、、本人是新手、、、

网友:
补充,之前怀疑显卡没做好,又换了一个装上去,涛声依旧,应该不是显卡的问题了、现在没思路了,请大侠们指点、、、

网友:
二修机肯定有难度,新手就已经有这样的水平了,挺不错。 问题还是在显卡部分,楼主还是要仔细检查呀
我到现在对显卡和桥还是只能加焊...
不过那个能修好就行,嘿嘿

网友:
显存  看看  是不是虚焊了

网友:
大侠们有没有解决了嘛,今天接了台HP4326S问题就是装显卡驱动不能进系统,过滚动条就灰屏,系统换了XP WIN7 驱动装过官网 都不行,这该如何是好,难道要换显卡嘛,ATI显卡那位兄弟遇到过不妨直说

网友:
显卡坏了呀,先加焊下试试。

网友:
给显卡供电加滤波试试呗

网友:
有遇到过DELL 的机器南桥HM55 换成HM57  过完LOGO就灰了。无反映。在次换回原来的HM55居然OK。

网友:
干桥需谨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