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 BGA遇到的问题求解决

楼主(2013-10-14):
第一个问题
使用COM口通讯 从论坛下载的PC410软件提示 “仪表没有正常启动,可能通讯故障或仪表参数设置错误” 因为我买了两个PC410两个虽然输出都是COM口 但有一个 是COM口转USB 这个提示应该和转接头没有关系的

第二个问题

是不是14脚和15脚短接才能启动加热

第三个问题

PC410 配合热电偶 8205手柄怎样才能达到恒温效果 比如到设定问题230度恒温1分钟或30秒

第四个问题

我做的是三温区 两个PC410 SSR输出端测不出电压是什么原因,接线正常的 是不是没有设置曲线的原因导致不出SSR电压

网友:
大神~~ 你做IDY  BGA  真是搞的不错,去找迅维  车间工作的人员咨询下,人家车间也做BAG~~学习些技术

网友A:
是新机了吗,如果是的话可能有些细节没有拉好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新机了吗,如果是的话可能有些细节没有拉好线

没有拉好线。?啥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