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美530K打印机电源板故障

楼主(2013-10-15):
,,收到一个映美530K的打印机电源板坏,来的时候没电压,检查到CQ1265RT的开关管坏掉,由于手上木有这个型号的管子,只有dp904C这个管子,在网上查了下引脚定义都是一样的就用DP904C代换了,换好通电测输出电压只有一组14V和一组1.2V的,但在网上看的这个板子的电压时35V和5V两组,没了思路,以前很少修电源板,不知道电压偏低是前级还是后面有问题,求大神带路,光耦和431都换过了,是不是DP904C不能代换CQ1265RT呀?而且还有一个问题,为什么300V大电容断电之后还有电一直不消

网友:
好久没管那片板子,前段时间发配件把CQ1265RT买回来换上去直接OK,原来DP904C和CQ1265RT不能互换的,虽然引脚定义一样

网友(2013-11-19):
电容是储能的。断电后也会有电压的。注意别被电着了。用起子短接一下电容两脚。手握住起子绝缘的地方。这样电容就放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