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硬盘问题导致的硬盘不转

楼主(2013-10-15):
之前买了个ide转sata的卡 现在发现如果电脑插电但未开机一段时间后ide转sata的卡的电源指示灯不亮而且 被转换的硬盘也不转 拔掉转接口的供电硬盘电机转   而在电脑插电后马上开机就没有任何问题   各位遇到过这种情况吗? 我如果转接卡短路 那么会出现我这样的情况吗?

网友:
没有碰到过这种问题,既然怀疑转接卡,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换掉。

网友:
就是转接卡的问题 但这到底是什么故障 如果就是转接卡内部有短路 pc电源会不会只切断这一条线的供电 当拔掉转接卡的供电 电路没有短路了 这个分支的供电又恢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