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 G2431 通病

楼主(2013-10-15):
     10年的时候,给网吧提供了,100台左右,这个型号的显示器。其中有一批,经常的出现一台,用一会黑屏,屏幕在阳光下可以看到有显示,一般处理都是发货返修,折腾下来,赚的钱基本都给货运了。 以前不会修,最近在论坛里看到有个帖子说这是通病的,更换几个三极管就可以解决的。一直没再遇到这样的显示器,今天终于拿到一台。 拆开看了一下,上面好多三极管,不知道是换哪个了,电话咨询一下售后,说是有三个排成一排的就是。  上面写着, H2A  的三极管   网上查了一下,bcw70的pnp三极管,  50v 0.1A 的   。 更换后,立马正常了。

网友:
还是通病好,不用换板

网友:
那是啥管子啊?起啥作用啊?

网友:
是三个三极管一起换吗?

网友:
根据你描述的现象 应该是 高压 控制信号断了  从其他地方飞线 也可以解决 问题的 例如 屏的VCC     OSD G

网友:
不错的经验,就是不知道原理是什么?这是干什么用的三极管

网友:
没有背光,看下ON/OFF有没有压,有电压就是电源板高压部份,没有电压就在驱动板找问题

网友:
头一次遇这种情况,,长见识了,,,,

网友A:
这个三极管起到开启和关闭背光的作用  当有信号源的时候MCU发出一个开启背光的高电平信号 此管为PNP特性为高电平截止低电平导通 现在有信号就是高电平截止 截止后就不会把通往高压板的上拉电压拉低 高压板得到高电平开启信号就开始工作  相反  如果MCU发出一个低电平就会导通把信号拉到地 高压板就不会工作 这个故障就是三极管坏了 一直把电压拉低  在维修中经常修到的

网友:
第一次听说这样处理

网友:
还真是涨知识了。

网友:
多发点通病的好修不用想

网友:
9楼兄弟说得很精彩,PNP的管子不如NPN用的多,更换时须注意!

网友:
多发点通病 以后直接输某某某通病就OK了

网友:
从上往下数,1、2、3,LZ换的是哪一个?

网友:
高压控制的三极管挂了 坏了就没办法控制输出信号

网友:
是全换了吗

网友:
这种故障黑了,应该能测到开启脚位还有电压的。真的容易误判

网友:
PNP的管子用得比较少

网友B:
支持楼主,以后这种通病多发些,我也是做长城系列产品的经销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支持楼主,以后这种通病多发些,我也是做长城系列产品的经销商!

一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三极管起到开启和关闭背光的作用  当有信号源的时候MCU发出一个开启背光的高电平信号 此管为PNP特性为高 ...

很精细,专业哦!学习了!

网友:
又一个通病,收了!LZ好淫啊!

网友:
信号指示灯到高压板ON一根飞线就OK

网友:
好东西,这才是名符其实的通病

网友:
收藏了,如果有图,就可以知道这几个三极管的用途。

网友:
这个型号没修过

网友C:
今天修到此机器,通病不通了,后来找了块好的驱动板替换测试,不是三极管问题,懒得再去研究折腾,订了完好的才15块一片。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今天修到此机器,通病不通了,后来找了块好的驱动板替换测试,不是三极管问题,懒得再去研究折腾,订了完好 ...

我们给网吧上了好几批,总共不到100台,有这种情况,其它都没问题。

网友:
多谢楼主分享,又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