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 64 office2003安装时少了SKUO11.CAB怎么办?

楼主(2013-10-15):
win7 64 office2003安装时少了SKUO11.Cab
是系统问题吗。
把office卸载,清理注册表。重装还是不行

网友:
SKUO11.Cab网上下过了,没有用

网友:
这个问题可以直接解决不用去网上找什么东西
去把OFFICE卸载了
然后点开始--运行--regedit--ctrl+f+打上OFFICE--回车--找到的每一项全部删除 删除完毕之后重新安装就OK了

网友:
这没有试过,下次试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