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老是自动关机还不重启

楼主(2013-10-15):
(无正文)

网友:
先换换内存试试,还不好看看有没有坏的电容。

网友:
温度用鲁大师搞搞呗

网友:
先简单的,看看是不是散热问题。

网友:
装系统!先排查是不是系统问题

网友:
先装系统,或者用PE进去看关不关机,不关说明硬件没问题,做系统就OK了

网友:
我就什么也不说了,,,上面的大大都说的很好~··但换东西还是先别换~··先软后硬

网友:
把电脑配件都重插一下,特别是cpu。然后进pe看能不能坚持,最后可以考虑电源问题。

网友:
先查软件再查硬件吧

网友:
先安装一个系统看看

网友:
我前两天遇到个,HPCQ40 系统内存都弄了,最后竟然是显卡问题,做了下好了

网友:
先装系统,或者用PE进去看关不关机,不关说明硬件没问题,做系统就OK了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700719-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