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联想Thinkpad E40的报错,有没有人遇到过

楼主(2013-10-15):
联想Thinkpad E40开机报错:
WARNINC
2200:Machine Type and Serial Number are invalid
2201:Machine UUID is invalid
机子有时开不了机,一开上电就掉电。多开几次又能开机。开机出现上面的报错,能到WIN7进入界面卡死不动。PE也进不去。能进BIOS。恢复出厂设置也不行。

网友:
刷机器码和uuid码!

网友:
换密码芯片 试试

网友:
码片是那个了发一下E40的码片了

网友:
这是个新问题,期待中

网友:
到售后刷DMI就行了。

网友:
你是不是刷过bios啊

网友:
这是刷了bios之后,出现的问题吧,

网友A:
你再找一个bios,最好是原机上读出来的bios刷上,就可以啦,以前我我有碰到过

网友:
那还是BIOS的问题吧

网友:
还有就是用DMI软件把号刷进去也可以的

网友:
我有工具,我能刷,

网友:
BIOS的问题。。。

网友:
能不能下到官网的BIOS,刷个进去试试!!

网友:
主板丢失序列号。。。去售后刷回来就ok。。。

网友:
这个刷BIOS

网友:
刷密码芯片 抱得那个UUID号错误直接找个料版兑换就OK

网友B:
直接 更换一个Bios
就可以了 从正常机器读取出来的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再找一个bios,最好是原机上读出来的bios刷上,就可以啦,以前我我有碰到过

没刷过,拿过来就是这样的。是BIOS问题吗?

网友:
送售后搞吧

网友:
这种问题第一次遇见    解决了  说一下哈

网友:
要刷新程序了。

网友:
恢复BIOS试试

网友C:
刷bios,可以解决

网友:
换BIOS或重刷就O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 更换一个Bios
就可以了 从正常机器读取出来的就OK了

刚从论坛上下了一个刷上故障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刷bios,可以解决

刷了一样不还是一样的。

网友:
这个是到底是什么问题,楼主解决了吗?应该不是BIOS问题吧

网友:
上次也碰到过没有修好,BIOS也刷过反正网上说的都试过都不行
是AMD的吧

网友:
是不是BIOS问题?楼主修好了没?

网友:
序列号被搞没了啊

网友:
密码芯片或者BIOS有问题

网友:
没遇到过

网友D:
楼主试试这个行不行!
1.运行文件夹内usbfmtpw.exe刷进U盘。
2插上U盘  开机  屏一亮 就快速按几下ESC   再稍后就会从U盘启动  进入软件界面 有些选项
3这时后选1回车   之后有1 2 3 9选项。
4这时再选3回车  然后出来 20  40之类的  输入20回车(这一步是先清除原来的序列号)
5这时再选1回车  然后出来 20  40之类的  输入20回车
6然后输入机器序列号 (1S+电脑背面TYPE后的14位)  回车  成功后按提示退出就好了
如果对括号里 序列号不理解的话 可以看下这个解释:
关于这个正确的序列号格式如下:
比如:1S2373HWC99ABCDE
1S:表示空格,每种机器都必须以这两个字开头。
2373:MT(Machine Type,机器型号)。
HWC:机器的具体型号(Model)。
99ABCDE:机器的序列号,每台机器都不相同。

IBM 写号.zip

网友(点评):
我在修的一个E40笔记本按照这个试一试,还是不可以

网友(2013-11-20):
引用 网友D:
楼主试试这个行不行!
1.运行文件夹内usbfmtpw.exe刷进U盘。
2插上U盘  开机  屏一亮 就快速按几下ESC    ...

请问是在WINDOWS中运行USBFMTPW.EXE刷进U盘的吗?

网友:
是不是cpu问题哦

网友:
刷BIOS,换码片

网友:
主板丢失序列号,去售后刷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