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6321工作条件,求解

楼主(2013-10-15):
收到一块映泰TA790GXE 128M主板,上电测试内存CPU供电有了,北桥供电0.53,北桥供电IC  FP6321,手摸发烫,以为烧了,找个马上换上,故障依旧,找来FP6321的图纸 测1脚和5脚有12V供电7脚1.46脚0.6,8脚0.53,2脚3.6,4脚无输出,以为换上去的是坏的又再换一个,故障还是一样,以为北桥有问题了断掉电感上电测,上管S极居然有5v输出,测下管G极还是没电压,上管的D极有5V。G极也是5V(还有就是没拆之前2脚输出是3.多,怎么到了上管G极变成了5V了)然后装上去,把上管换了再测,2脚和4脚直接无输出,测一下原来的上管D极跟S极阻值1100多,放电测还是一样,表笔换过了也是一样,然后把原来的换上去电压又出来了,实在想不明白,我换的是N管,因为表笔换了测阻值都一样,供电管一样都是N管,所以用N管替换,修到这里没思路了,也搞不清楚FP6321的工作条件,应该不会是北桥坏了吧.......小弟初学理论不扎实望大侠们指点一下

网友:
你应该量一下各场管G极对地的阻值是不是差不多啊,先确定电源IC会不会坏或者断线什么的!!

网友:
测过,换过两个管,电压都是不出来,我测FP6321的第四脚是没电压的

网友:
我也经常遇到这种电路整得没啥思烦路

网友:
这个芯片只要1.5.7脚有电压就会输出,你可以看看6脚的分压反馈电阻,用9214或者7120代看看,还有,我在映泰板上碰到过6321不能代6321A

网友:
第4脚是下管的驱动,整张图片你也没发完全,我也看不出来反馈连到那里去了,8脚是相位,这个电压应该和输出的电压是一样的,很明显这个电压不正常;
既然你说换了芯片和管子了,那先查4脚的下管驱动电压为什么没了,4脚到下管之间连接了有两个电阻,量量是不是电阻短路了,拉低了下管电压

网友:
是不是换错型号了?这个开始还有电压的,或者反馈回路问题?

网友:
FP6321的图,电感断开了,那6脚不就没输入了吗?7脚还连了个三极管,板上是应该是Q44的,看一下罗

网友:
有cpu电压么?amd上电时序先有cpu电再出总线供电,你先查查cpu供电或者北桥虚焊都可能造成总线没电

网友:
这个其实好简单的,我遇到过的!AMD的时序是先有CPU供电再有桥供电,确认CPU供电正常的情况下,桥供电芯片发烫说明有短路,重点检查下管是否正常。我前天遇到的一台AMD主机也是无桥供电,检查电感输出端与地短路,原来是输出滤波电容短路引起的

网友:
你首先看看 电感有没有短路啊~  电压低   是不是芯片坏了

网友:
有图   就好搞  ,   断电感    把前后分开测     看后端对地不

网友:
反馈电阻测了吗
型号换的对吗

网友:
楼主是否可以将电路图发给我一份

网友:
测测下管D级对地阻值啊。是不是北桥挂了啊

网友(2013-11-16):
电源管理芯片最好用同型号代换,再就是确电感对地值正常不。

网友:
坐等高手,看的迷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