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IR A1465 第一次换屏换整个背光

楼主(2013-10-15):
  同行送来一个苹果AIR A1465  11寸的屏 超薄的 屏碎了 以前都没换过 ,拿到的时候屏已经被拆碎 下面漏出了反光纸 ,因为没换过 以为是和普通屏一样 拿过来唰的几下给全拆了 漫反射板太薄也拆坏了,LED发光条是独立的 小鞭子不小心也给拉断了 , 然后打电话给屏批发上家  ,对方说屏便宜的 200多 可是听我说把背光都弄坏了 LED条也坏了说那完蛋了  要换整个上半部分 价格1950
如果背光不坏 就一个屏换上就好了 。我一听那个后悔啊 手太贱了  肠子都后悔绿了。看来这次要赔钱了。 没办法在淘宝上淘吧 ,功夫不负有心人  终于找到一个了 是A壳坏了 别的都好的 价格要还好  300多  可是对方说上机不保修,哎没办法了 买吧 但是我要求对方把最外面的屏给拆下来 背光我来拆,我不说大家也知道 这个屏薄的那是恶心啊 一不小心拆坏了可就亏了。卖家也同意了  。货到了以后 看了下 成色还好  动手换吧 ,小心翼翼拆下背光 LED条 换上去 插排线那个郁闷  排线接口露出来一点点 压根不好接 整个上半部分拆下把排线拉出来才装上  开机一试 白屏 等了一会 终于出现画面了 我想这应该好了吧 ,谁知道进了系统竟然会花屏 我擦 心里一下凉了半截 不会是屏坏的吧 ,那可是亏大了。抱着试试看的心情 把显卡驱动给卸载了  竟然好了 ! 我了个去的  这什么情况 难道客户的机器显卡也摔出问题了吗  不管了 就这么着吧  打开网页看电影也可以 画面也不卡  苹果就是牛B啊 显卡驱动不打都不会卡  呵呵 跟客户也说了下 可能是显卡摔出问题了 客户看了下 也接受了 呵呵  虽然背光有一点点的地方有点发白 但是进了系统也不明显 结果还是满意的 。提着的心总算是掉了下来 忙了整整一个下午总算是值得的 。呵呵  老手的看过就路过 给新手的一个经验吧 别像我一样 手贱绕弯路

网友:
搞维修就是那样,一不小心多的都去了

网友:
稍不注意就亏了细心点比较好

网友:
没搞过的东西还是要看看人家的经验再搞。
换这个屏效果好一点的做法是,拆下来上半套,用刀片切下来B框,去掉底部电路板螺丝和背光条,屏线接口,放在烤箱烤10分钟65度,迅速拿到无尘工作台里面,当然之前要清理干净,液晶玻璃可以小心完整取下,新屏撕掉摸贴好,再全部还原装好。

网友:
这个本子换液晶玻璃正规山寨办法是,拆下上半套,拆下B框,拆掉屏电路板接口和螺丝,清理干净,进烤箱10分钟,出烤箱进无尘工作台取玻璃可以完整取下来,在无尘工作台换好玻璃再全部装回去。
一般山寨办法就是不用烤箱,取玻璃肯定会碎,试过解胶药水沾到散光纸就会有白斑所以不建议用药水,再用镊子和软毛刷一点一点去掉玻璃渣和灰尘,插好屏电路,点亮背光检查灰尘脏点,贴好屏,全部装回去完工。注意点贴着屏的那张散光纸不可以划伤,后面两层纸轻微划伤不影响效果,如果透明散光板裂需要更换,找一块普通一样尺寸超薄屏拆开全套散光板和散光纸一起换过去。

网友:
这个屏 确实不好换。楼上说的去掉底部电路板螺丝和背光条,屏线接口 。背光条也有取下来吗

网友:
全部取下来了  就剩下壳了

网友(2013-11-17):
不是取下背光条,只是拔掉背光排线

网友:
是要小心,排线很短手指五大山粗的搞不了

网友(2015-12-28):
A1466 一类 我都交给别人换  不是自己换不好 怕搞出事情来 !

网友(2022-12-11):
我自己换屏没拆电池,结果新屏烧了

网友:
我觉得自己换屏的话,多看看教程步骤,按步骤一步一步做 我觉得能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