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脚-si4483A烧了,可以用什么芯片代替

楼主(2013-10-15):
8脚-si4483A烧了,可以用什么芯片代替,随便用了一个场效应管4407A换进去,有待机0.01,按开机待机就没有,是怎么回事,有哪位高手指点指点,这个是进水机子

网友:
可以换
应该还有其他问题

网友:
这个是华硕X55U,板载CPU,之前好好的,就是进水了,拆机看了下,2块小电容电阻地方有点腐蚀,有块小电容背面是南北桥。好吧先清理下,清理好,插进去没有待机,开机一点反应都没有,测量下各电压,都不正常,之后发现小电阻掉了个,接着换上小电阻,OK,电压都出来了,IO,电池待机电压3.3,南北桥芯片也有3.3过去,点机子还是没有待机,奇怪了。之后不小心碰了下待机芯片,短路了,接着,换短路地方,原来型号的待机ISL6251芯片,2个小个8脚场效应管管,型号差点,还有一个SI4483A用4407A代替换上,测试不短路了,接电待机出来了,0.01A,可是按开关待机掉没了。这下没思路了,不知道哪里还有问题,会不会哪里又烧了引起的电压拉低。。。请教大哥大姐们帮忙想想思路。

网友:
4483有点特别。

网友:
P沟道的,你电路还是有问题吧

网友:
这是什么芯片?

网友:
mos管,在料板上找个属性一样的机可以代换了呀。。。

网友:
订个一样的型号啦

网友:
这么说代替换的芯片还是可以的?说明电路还是有问题吗?  谁有图纸瞧瞧 华硕X53U或者K53U

网友(2016-06-28):
淘淘没有?

网友:
英文不太懂,人人符号可看出,是不能代换的,4483内部有偏置

网友(2018-05-13):
这个没问题的,可以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