跑码板,没显示 就--;-:-:-:- 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3-10-15):
跑码板,没显示 就--;-:-:-:- 是什么问题
是主板不支持吗

网友:
就是不跑码咯?

网友:
用酒精檫一下显卡试试

网友:
这是没跑啊  亏你还能画出来 按照不跑码时需检修

网友:
你自己电脑坏了买一检测卡回来就想修吧,这东西可不是一检测卡就能搞定的。送修吧!

网友:
可能LPC总线这类的没有在这里吧

网友:
主板不工作   把CPU 内存 显卡 重新拔插下或者清洗下主板上的卡槽

网友:
有些主板是不支持的

网友:
这都能写出来,这样还说什么,按不跑马的处理就好了被 让他跑吗再说

网友:
可能就是不跑吗

网友(2014-06-21):
  什么跑完板?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