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看,台式机 按开机键无任何反应,每次都得放电,而且一接通电源就自动开机

楼主(2013-10-15):
开机无反应我测了有以下三种情况:
1、如上述,按开机键无任何反应,每次都得放电,而且一接通电源就自动开机
2、放电后接通电源自动开机,进入系统再关机,按开机键无任何反应。重新接通电源也没用。
3、拿掉BIOS电池不放回。一接通电源就自动开机。

网友:
电池是不是好的啊?纽扣电池是否有电啊?

网友:
应该是开机电路有问题,先看一下开机键电压是否正常。如果正常应该是和IO或者相关电路有问题。

网友:
如果是微信的主板,可能是电池或GB的南桥

网友:
i开机电路有问题  一般是I/O的问题多

网友:
看一下外设(声音、网络等)电压是否有短路,起保护作用。

网友:
中毒也有可能的

网友:
io的故障面应该大些

网友:
首先确定电池有电没有。再看主板有进水没有。继续换电源测试下。再不行,修板子电路吧。有的保修就直接换一片板子去、

网友:
没得换,买个板子换页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