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笔记本奇怪故障 左右颠倒

楼主(2013-10-15):
好奇怪 滚动条都是从右往左滚, 求解。
刚才外接试了下  外接还是正常的。 屏是LG 那款小尾巴。

网友:
确实比较怪,刷下BIOS看看。

网友:
换个屏试试,不行多数是显卡了。。。

网友:
呵呵。真没遇到过这样的。刷BIOSS试试。不成换个屏。一样一样排除了

网友A:
这个是系统里面显示方位调整,可以旋转的

网友:
在工厂里见到过一次是屏线的问题

网友:
对系统里可以调的 忘了那个键了

网友:
貌似是镜像,应该是显卡

网友:
你这不是颠倒,分明是镜像了,为什么会这样

网友B:
支持这个答案~··在BIOS调显卡的地方有的

网友:
应该是设置到了什么了吧

网友:
大千世界 无奇不有呀  没遇到过 感觉还是设置的问题呀

网友:
LG 的屏 是不是 爱坏啊

网友:
直接还原bios看看   恢复默认设置

网友:
调整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是不是换过屏了,如果是换过屏了的话,把原来屏的码片换回新屏就行了。

网友:
把屏反装吧

拒绝灌水! 论坛总则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924-1-1.html 灌水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真是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  还第一次看到 楼主慢慢测试吧 先吧BIOS恢复一下出厂设置  不行换个屏 你这不是反的 在系统里旋转也没用的 是镜像了 希望楼主搞好 给大家分享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系统里面显示方位调整,可以旋转的

我也认识是这样的

网友:
没遇到过,想过去应该是设置问题

网友:
刷 屏上的 24C02 也就是 EDID 代码 可以解决。

网友:
屛的问题吧,镜像了,屏的ROM刷一下试试

网友:
呵呵,放电,刷BIOS之类的解决不了?

网友:
感觉像屏有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支持这个答案~··在BIOS调显卡的地方有的

关键开机logo都是返过来的。 左右对称着返。奇葩的故障。 当屏的问题报的价格。客户没修, 要不非得拆开研究研究。 呵呵。

网友:
这个?反的 ,第一次看到 围观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关键开机logo都是返过来的。 左右对称着返。奇葩的故障。 当屏的问题报的价格。客户没修, 要不非得拆开研 ...

没办法~··还要揣摩顾客的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