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83627EHG正常吗

楼主(2013-10-15):
上电几秒钟掉电,测量5VSB经过一个贴片电阻连接到97脚,但是查看97脚定义是VIN2,不知道这个脚做什么用,是这个电压不正常引起的掉电吗,~!电阻是正常的,如果是这个电压引起的估计就是IO挂了,,现在不确定是这个IO的问题不是

网友:
新手纯顶,围观

孤单的我、 -5 严禁灌水

网友:
上电几秒掉想来应该是有地方短路了,你打一下各地阻值看正常不。不行就烧鸡。

网友:
win2 应该也是5v  打下阻止

网友:
换个电源试试拜

网友:
不一定是O坏,和开机有关的所有器件有一个短路都会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打ATX插口的阻值吗

对,还有各供电的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