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DELL 机型:1088 外接不显示,带独立显卡

楼主(2013-10-15):
今天接到一台戴尔 机器型号:1088 ,客户拿来时机器一切可以正常使用,就是外接黑屏不显示,开始以为R G B阻止和供电出了问题,量了阻止正常,拆机查看ping9供电也正常,然后查看行场,U1第四脚没有输出,U2第四脚输出有1.几V--4.28V跳变,我当时判断是U1坏,换了U1后还是不显示,接着直接把U2也换掉,再量U1和U2第四脚输出有4.28V电压,不接内屏,直接接外屏,开机一看,出现了DELL字样logo  外接正常,就这么修好了,心里有点喜悦,来与大家分享一下。《希望能对各位同行有帮助,本人学艺不精,如果说错的地方,请高手指点!》

受到警告 2#

网友:
我不知道行场是哪个控制的,有谁给我说一下

拒绝灌水! 论坛总则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924-1-1.html 灌水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那正常情况下,行场是有电压还是没电压呢?你换完后,他们都有电压么?

网友:
是的,这就是没有行场信号,

网友:
U1与U2是控制行场扫描,那它是由北桥控制的吗????

网友:
了解  显示正常  信号就是好修了

网友A:
什么是行场了

网友:
行场同步信号的问题呀  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B:
这种小芯片坏修过几个。最恶心的就是V3000外接不显示。最后修了一身汗,大家懂得。。。

网友C:
不拔内屏屏线外接不显示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拔内屏屏线外接不显示吗

不拔内屏需要键盘切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有行场信号

是的,是行场坏了,之前我以为是供电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是行场了

据我了解:行场同步信号作为显示器的两个最重要信号同时存在,缺一不可。显卡的供电,时钟,复位,和bios作为其工作的先决条件,然后才会输出模拟的三基色和同步信号,点亮显示器。行场同步信号决定了显示的上下左右位置

《对于行场我了解一点点,如果让我讲的太深刻,我还不太会讲,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小芯片坏修过几个。最恶心的就是V3000外接不显示。最后修了一身汗,大家懂得。。。

上次有个VGA外接借口ping9脚5V短路,内屏可以正常显示,我一直没修出来,也不知道哪里坏了,有会修的请给我指点!再此感谢!

网友E:
u1 u2 在这里起个什么作用,好像就是上啦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u1 u2 在这里起个什么作用,好像就是上啦一下

我是新手,U1 U2工作原理我还不是很懂,知道大概的意思。电路 电子元件还在进一步学习。希望各位高手多多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