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750插入第根内存槽开机不亮

楼主(2013-10-15):
我的机器是东芝L750-C05W,插入第一根槽机器开机正常,插入第二根内存槽开机掉电,且还重复启动,内存槽我也焊接过,问题依旧。请高人指点。

网友:
先用内存灯座看下灯是否全亮了 亮了的话就换个CPU看下吧 主板是否缺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