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550】 充电问题!!~

楼主(2013-10-15):
联想Y550 板号:la-4602
故障:
时充电时不充电, 用电池可以开机。 充电芯片BQ24751A,  插入适配器大概冲个10来秒,就不充了。然后又过个20秒左右又始充了。就这么反反复复的。换过电池换过IC和EC ,不充电的时候充电芯片是没有开启信号的,开启来自EC。EC应该是通过EC_SMB_DA1和
EC_SMB_CK1检测电池电量的。
求思路啊

网友:
检测电阻,重点检查

网友:
求大神啊

网友:
手动置顶
快来人啊  这机子愁死我了

网友A:
看一看充电口有没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一看充电口有没有短路的地方

木有啊

网友:
看一看,有没有修过的地方,看一看共电正常吗

网友B:
ACOK信号和IO的ACIN信号正常吗?你的故障描述应该是适配器检测电路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ACOK信号和IO的ACIN信号正常吗?你的故障描述应该是适配器检测电路有问题

这两个信号都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