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大15V通病门

楼主(2013-10-15):
本人接2太本本一台是宏基4738,一台是长城NV44,问题都是处在15V上。
  宏基4738故障是有时可以触发 有时不可以触发,但是多

是可以触发https://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NjU1NjY2fDRhOGU5ODkzMzVlMzQwOWZiMjk0NTgxMTY5OWQ5ZjgzfDE3Njk5MTc3MzQ%3D&request=yes&_f=.jpg15V后极我都换过问题依旧 .请各位大神指教。还有一台长城NV44故障是拿来的时候EC明显烧了一个洞换个全新的上去不触发。测量15V电压是5点多V到6点多V 电压跳变。换掉PQ26 PQ27 PQ28可以触发了。但是测量15v只有6点多V 电压不跳变了开机正常显示。请问各位大神指教。

网友:
要看图纸和时序慢慢分析问题  这个问题不太好修

网友:
感觉后端短路,拉跨电压

网友A:
没能升起来。。要相关电路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能升起来。。要相关电路 。

你是说长城那台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是说宏基3478那台还是长城那台

     长城那台

网友B:
哦 !  那台修好了  电压都正常了   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哦 !  那台修好了  电压都正常了   谢谢

是咋个问题  呢?

网友:
不是通病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咋个问题  呢?

换了一个电容 电压就正常了

网友:
这个故障不好修。看图纸慢慢分析吧

网友:
这上面是  Y460 15V电路

网友:
直接用主供电就行

网友:
这个应该是进水引起的吧

网友:
还是对着图纸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