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T210 开机一分钟左右掉电

楼主(2013-10-15):
东芝T210 卡机一分钟左右掉电,掉电之前风扇狂转,这个台机器是刷南桥BIOS才显示的,之前不显示,,,求解答

网友:
继续刷BIOS试试呗

网友:
过热保护了?

网友:
是不是BIOS不对重新刷下试下

网友:
查下温控ing堪忧收获没

网友:
兄弟,我遇到一台一模一样的故障的机器,BIOS刷了N个,最后有个相同的料板,把CPU换上去就好了

网友:
刷官网的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