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仁宝机子的一些疑问

楼主(2013-10-15):
之前收到个V450,,版号是LA-4142P,原来能开机亮屏,声音有问题,会自动变小,判断是南桥问题,更换南桥后,现在不开机了,待机都正常,测ec-on 待机下就有3.3V,按开关也不拉低,想请教高手,这个信号待机下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

受到警告 2#

网友:
新手不懂,学习中··

拒绝灌水! 论坛总则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924-1-1.html 灌水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声音有问题怎么不先换一个功放试试呢?这样的话应该还是南桥有问题

网友:
本子现在能开机了,EC-ON在待机下是低电平,开机后为3.3v。虽然能开机了,但电流到0.6就不动了,刷了BIOS也不行